充电芯片BQ4780S

楼主(2021-12-31):
此芯片老是不充电,要求什么 条件充电。。。。。。。。。。。。。。。求大神指点。。。。。。。。。

网友:
首先得看认到电池了不,然后一步一步查,你这个么问也不好回,780S爱坏

网友:
可以取TI官网下载技术文档

网友:
PWM的工作条件,适配器插入,和电源好信号,然后时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