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八角芯片求助

楼主(2021-12-31):
这个vcc是输入电压有12v 是正常的吗,他的那个角是输出电压?有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满足5脚、1脚12V,7脚有开启,8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足5脚、1脚12V,7脚有开启,8脚输出!!!

谢谢你

1角12v  7角0.5  8角没电压是不是坏了?

网友:
1脚没电压基本就芯片坏,换个先

网友:
7脚 , 脚,不是角  ,  7脚是EN脚,才0.5V是有点低了,换个APW7165C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