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5的A10点的VREFD电压。是否需要接

楼主(2021-12-31):
请教各位大神:
1060 6G显卡镁光显存下面的点掉点了,是否需要补呢?好像焊盘是没有点的,但是看点位图这个点又是有的。量焊盘的U10(另一个VREFD点)对地是没有阻值的。但是直接量显存上这个两个点却有阻值。头大啊。。。

网友:
看上去很需要
找个10系点位图看看连不连呗

网友:
这个是个基准电压必须要接

网友:
看不到有线连到这个点上。真的很奇怪

网友A:
有的焊盘此位置没有接是空的,并不是不需要这个参考电压,而是在GPU端独自接入了一个电压替代了。此情况下显存位置焊盘就是空点,可以参考同系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焊盘此位置没有接是空的,并不是不需要这个参考电压,而是在GPU端独自接入了一个电压替代了。此情况下显存位置焊盘就是空点,可以参考同系图纸。

那按大神的意思是就是如果此处是空点,那不用接也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
焊盘空就是不用接的

网友:
事实上是不用的,试过了就知道!

网友:
对的。Vrefd有的显存位置就是空点,好像就是见过N10系的,此电压被直接接入GPU,未接显存。

网友:
焊盘上这个点确实是没有电阻值的,即使这个点掉了也不影响,理论上没有这个电压是不能使用的,可能是设计时候有其他地方接电路了

网友:
按大神们的说法,不补点先试一下呗

网友:
显存焊盘没有接线就不管

网友:
看DDR5的说明书,有些点一样的名称但是后面没有描述的是暂时没用的。如果后面有描述,那是必须补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