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2-31):
技嘉主板碰到很多断电bios就重置的毛病了,刷bios不行就更换电池座子。感觉是通病来着
刷BIOS

网友:
好样的 H81的主板还有修的

网友:
电池座子

网友:
表示电池座子重来不换,没有新的 懒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RTC电路微短或异常

网友:
座子有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这个也能通病?记下来了,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容易断线

网友:
BIOS确实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有BIOS吗,分享下谢谢

网友:
技嘉的BIOS一直都很垃圾,看到技嘉的主板点不亮都会忍不住先刷个BIOS,百分之50的几率能点亮

网友:
Rtc电路 ,座子接触电池位置氧化

网友:
最经典的技嘉bios硬盘模式会重置,其他项没问题

网友:
技嘉是为维修人员考虑的,请不要说技嘉BIOS垃圾,别人是好心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