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用担心换不了第三方电池!原来苹果手机换加密电池这么简单

楼主(2021-12-31):
  一到寒冬,最难熬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手里的苹果手机,这时候续航能力变得非常差,尤其是到了户外,有的甚至可能直接被冻关机。电池损耗严重也导致手机越来越卡,不想换新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换!电!池!

  然而现在的电池也不是随随便便能换的了!在继面容、屏幕进行加密之后,苹果又把矛头指向了电池。

  用户更换第三方电池之后,该设备的电池健康菜单将显示 “无法验证此iPhone电池是否为正品”的弹窗提醒,电池健康里最大容量(电池效率)是一根横杠,不可用。

  更为可气的是这一提醒4天内直接显示在屏幕上,15天内显示在通知栏内,永久地显示在设置界面里。相信很多强迫症患者就很难受了,毕竟这一个提醒是消不掉的。

为何会有弹窗提醒?

  苹果X以上机型由于电池加入识别芯片加密,同时苹果IOS系统的限制,苹果手机电池有一个微型控制器,认证钥匙与苹果手机不匹配,就会无法显示电池信息。

消除弹窗的解决方法

  方法一:

  更换全新苹果售后电池跑诊断可完美显示电池健康,并且不再有弹窗提示,这是目前苹果推出的自助维修计划。

  方法二:

  电池跟主板进行加密匹配,即使两台同款机型的电池互换也会出现电池信息弹窗及效率不显示的现象。

  电池只对管理保护小板进行加密,储能电芯不加密,所以此次更换电池只对电芯进行更换。和屏幕一样,解决方法就是搬电池最上面的排线就行了。

  把原来的电池数据读出来,撕开绝缘贴纸,断开管理小板与电芯的连接,把电芯剪下来,然后再拿来一个没有电芯的电池(这里不建议使用成品电池移植电芯哦),把取下来的电芯点焊到新的电池上面。

  为何会用点焊机呢?是因为这种方法会更安全,如果用烙铁的话,很容易对排线上面的芯片造成爆锡。

  电池和电芯排线对好位置之后进行点焊,焊接好之后再测试一下电压,然后再把电池数据重新写一下,就不会再提示弹窗,而且电池使用率也会显示100%。

  如果操作过程中不慎将排线弄断了,我们还可以拆加密芯片搬到新排线上就行。

  不过iPhone11之后的机型是无法通过工具修改电池数据的,更换好电芯之后让电池充放电尽可能的多循环几次,电池健康会慢慢涨上来的。

循环操作方法:

  手机电池电量放光,再给它充满,这样反复循环。

  每次把手机用到没电,然后充满了再多充个一两个小时,这个就是完整的一次循环。

  以上就是苹果手机更换加密电池,不弹窗的解决方法,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

网友:
神奇的APPLE败在华强北技术

网友:
谢谢老师的教导

网友:
用低温锡可以焊,温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小视频上早就有

网友A:
原电池没了,这个就无解了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推荐

网友:
点焊机是最大的门槛了吧,不是每个人都有

网友:
触点反面没有元件,可以用烙铁

我换过6sp的电芯

网友:
苹果又给开发设备的大神创造收入了,我怀疑他们是一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池没了,这个就无解了

换个官方的。下次在搬小板

网友(2022-01-31):
修复了吗?这样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一周后 不弹弹窗了

网友:
读电池的工具是啥

网友(2022-03-17):
直接换电芯,用原装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