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s3h更换电源芯片后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1-12-31):
到手一片技嘉b85m,可以触发但是不显示,直接从1.05电压查起,是正常的,然后查vboot电压没有,于是查电源管理芯片95812,有开启,但是没有pg发出去,找了个一样的电源芯片换上,换的途中还发现场管都击穿了,又换场管,这也坏那也坏真的是累死。换了之后vboot电压有了,但是有3.5v,我都不敢把u放上去,请教一下老师傅们,这是什么情况,正常的电压应该是1.7v才对吧

网友A:
基准反馈有问题,或者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反馈有问题,或者滤波不良

好的,我来着重检查一下这两个地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