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1-12-31):
可以确定是显卡有问题,但具体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求助各位大佬找出问题所在。卡是映众1080的超级冰龙,刚开机很丝滑。多开魔兽怀旧服会时不时黑屏闪一下,中间会时不时黑屏几秒后恢复正常。再过一段时间会卡住,黑屏死机。有很大的电流声滋滋滋。黑屏是供电的问题吗?还是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下面是黑屏/蓝屏代码。
dxgmms2.sys,
nvlddmkm.sys,
watchdog.sys,
dxgmms2.sys,
watchdog.sys,
dxgkrnl.sys,
nvlddmkm.sys,
iorate.sys,
ntoskrnl.exe。

网友:
魔兽怀旧服GPU的占用率才20多。温度显示的是36-43度左右。永劫无间玩时间长了会卡住转圈,要退了重新进游戏,但是并没有出现黑屏的现象,地平线每次上线就玩2小时左右,暂时玩地平线没出现过问题。其他游戏玩的时间会久些所以发现问题。魔兽是刚启动就会出现闪黑屏,我怀疑过是魔兽某些插件和显卡不兼容导致的。但是有时候不玩游戏挂着网页看电影或直播也会突然闪一下黑屏。应该和游戏没关系。

网友:
之前在百度搜了很多方法,改一些WINDOW系统的设置,换过WIN11.WIN10好几次。显卡驱动版本换过几次。HDMI线也又新买的。除了显卡其他配件都是新的。用另一张AMD卡插上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应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甜甜圈跑了20分正常。3DMARK除了压力测试会失败 ,其他跑下来都正常。显存,供电,核心应该没问题的吧?各位维修大佬这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滤波不良或者供电不良

网友:
核心不良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