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装系统死机

楼主(2021-12-31):
那位师傅遇到过a1502装系统死机的,苹果,win10都要死机,苹果系统装完画面只有一个鼠标。小板和屏线已经排除了,主板也没有进水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U坏换吧

网友:
a1502装系统死机, 一般是 CPU

网友:
这机器主板很便宜直接换板吧

网友A:
小板屏蔽罩下面有个HDMI芯片拆了【不影响正常使用】,拿好不谢

网友:
我遇到过 怎么修好的 忘记了

网友:
集成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屏蔽罩下面有个HDMI芯片拆了【不影响正常使用】,拿好不谢

小板也换过了

网友A:
不是让你换小板,是让你把小板上的HDMI芯片拆了,再试试

网友:
我有个屏坏的整机卖给你吧

网友:
一般都是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换小板,是让你把小板上的HDMI芯片拆了,再试试

你直接告诉他拔掉小板排线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小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板子就搞定了

网友:
换完主板   硬盘还是老样子那就操蛋了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多

网友:
我有板子,便宜出 要不要

网友:
楼主拆小板的hdmi芯片试了吗?

网友:
好多是小板的故障吧

网友:
小板还会引起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