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50核心辅助供电微短路问题

楼主(2021-12-31):
这张7850所有供电都可以出来,只是到核心的辅助供电(2r2电感)只有0.74V,右边电感1r0电压0.94V正常,无法点亮了,上电一小会会掉电,打值发现左边这个电感阻值只有100左右,正常170到200,右边的电感只有60左右,正常也应该170,分别将两个电感断开,连到核心端的阻值还是上述的样子,这是不是核心短路了?或者核心背面的电阻给阻值拉低了?

网友:
电阻很少短路的

网友A:
电阻很少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B:
这是个px总线供电,链接pcie16x到核心的总线,阻值低你可以试试1x下能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很少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px总线供电,链接pcie16x到核心的总线,阻值低你可以试试1x下能不能工作

延长线被我干废了,送回厂家了,如果X1能工作代表什么?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精彩维修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下看看啊

网友:
电感线圈有这么大的阻值?

网友C:
还没见过那个显卡开一会儿掉电的,  是不是有芯片很烫? 你测下所有供电芯片都出来咯吗

网友:
显存供电多少V

网友D:
考虑一下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没见过那个显卡开一会儿掉电的,  是不是有芯片很烫? 你测下所有供电芯片都出来咯吗

都出来了,5,3.3,1.5,两个0.94出了一个,另一个偏低0.6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电容容量不足

这该怎么排查?好些个贴片电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都出来了,5,3.3,1.5,两个0.94出了一个,另一个偏低0.67

0.67V 是GPU供电吗?  好几相那个  还是其他的

网友F:
电感连核心不错,但也连管理ic的phase脚,芯片换了排除再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该怎么排查?好些个贴片电容呢

主要查大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

网友:
这卡这里是1.2v吧

网友:
核心应该短路了

网友:
核心大概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7V 是GPU供电吗?  好几相那个  还是其他的

GPU辅助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查大的电解电容和钽电容

后端只有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我是把两边的核心辅助供电电感断开测阻值偏低

网友:
0.9v,应该是背面的一个gs7013控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连核心不错,但也连管理ic的phase脚,芯片换了排除再考虑别的问题

前后我已经断开了啊,这应该是不连IC的

网友G:
有没有感觉得相似,各电感电压不同,右下角第一个1.37v,第二个1.24v,第三第四1.12v,第五个应该是显存1R0供电,之前有0.7v,现在被我干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感觉得相似,各电感电压不同,右下角第一个1.37v,第二个1.24v,第三第四1.12v,第五个应该是显存1R0供电,之前有0.7v,现在被我干没了

不一回事,那一排连接GPu的是主供电,阻值也比较低,供电不正常你先把上边的那个IC换了,有能力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感谢你的分线学习了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