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cpu供电芯片

楼主(2021-12-31):
这个cpu供电有几个输出电压呀!6252A hrtz给cpu供电的芯片,好难焊这芯片,烧了我好多滤波电容和场管,好不容易买来新的芯片换上,一测大电感有输出了,但快9V了,之前拆了芯片时测了周边脚的元件也没问题

网友:
我又测了有10V了 这正常吗 什么电需要10V

网友:
买的本来就不可靠,好多假的

网友:
供电芯片没焊好,管子G极悬空不受控制,大电流直接往后面灌,可能后面挂壁了?查查

网友:
买的引脚氧化严重吧?还是找板子拆可靠

网友:
新买的 引脚先挂锡  再焊上去

网友:
方法对不难焊,焊油涂一圈,芯片放好,吹化镊子顶正就好了,管子滤波全换,要测下反馈,

网友:
方法对不难焊,锡膏浆是锡膏浆涂一圈,芯片放好,吹化镊子顶正就好了,管子滤波全换,要测下反馈 给分给分下载

网友: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换了之后有5v电压,然后就又烧了。我正在想要不要放弃

网友:
新的芯片先用络铁镀层锡    焊完打下上下管G级对地值  不保险就再用络铁托一遍

网友:
未上锡的DFN芯片,先底边上锡,再侧边上锡;然后可以用有铅焊丝替换掉焊盘上的焊锡;风枪350吹焊,直到芯片能自动归位为止;最后四周抹上焊油后再用小刀头烙铁四边过一遍焊点。

网友:
还是手工有问题 芯片没搞好多练练吧

网友:
这种芯片没焊好确实容易烧东西

网友:
前段时间换这个QFN芯片时,也烧了不少管子和还有一个EC,现在才好一点,手工还是要多练习,没有捷径。

网友:
买点好锡酱   这种芯片没什么发热 低温锡就行 好焊接, 焊盘走一遍 芯片走一遍  风枪吹吧吹吧就完事了 放大镜看一下 没连上的细头尖烙铁刮吧刮吧就行

网友:
然后呢 后面到底是啥结局?

网友:
反馈    啊   看下

网友:
我都是先吹上再补焊。感觉不是挺难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