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7 7590 求助 接电源开机进系统蓝屏

楼主(2021-12-31):
求助 dell G7 7590 接电源开机 进系统 PE都蓝屏,单独接电池开机使用都正常,用90W的电源使用正常不蓝屏,换成180 240W的就蓝屏,bios 下接电源充电都正常,麻烦各位给个方向,谢谢

网友A:
CPU挂了,接适配器会睿频

网友B:
我手上有个这机器用适配器就没显示,单用电池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挂了,接适配器会睿频

哦,本来还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个这机器用适配器就没显示,单用电池正常

那差不多故障啊,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