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706奇葩问题,安装win10蓝屏,求助

楼主(2021-12-31):
macbook pro A1706奇葩问题,安装win10蓝屏,求助:
A1706 板号820-00923,原机器都正常的,拿来扩容的,同时内存从8G扩到了16G,硬盘从256G 扩到了512G,扩容不是很顺利,其间吹爆了硬盘主控与USB-C 芯片,都重装过,成功扩容到了512G,高兴的装机后,经测试发现不能安装win10系统,用助理安装,选好镜像后自动下载官方驱动后电脑会自动重启并有到了WIN10的安装界面,然后就开始蓝屏了,每次都会到重启这一步蓝屏,其间换了MACOS 14.6  15.0  11 12系统都测试过同样到重启这里蓝屏,win10镜相也换了好几个版本,故障依旧,因为这之前都有经常安装使用的镜相,也排除了版本问题,某宝也找了卖家安装失败告终,最后无耐换回了原机8G内存与256G硬盘,也发现同样安装WIN10蓝屏,包括现在直接U盘启动PE 也进不了PE系统,同时蓝屏,最后怀疑BIOS,但今天也写了BIOS,虽然有些BIOS资料EM不对会开机慢点,但安装win10系统依旧是蓝屏,无语了,平时修MACBOOK不多,经验甚少,希望在此得大神指明方向!感谢~~~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其间还换了拆机的EC,故障依旧!

网友A:
acpi蓝屏,建议更换一个最新的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的版本,或是找个支持最新的。smxdiy论坛下了个win7或WIN10可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pi蓝屏,建议更换一个最新的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的版本,或是找个支持最新的。smxdiy论坛下了个win7或W ...

macos 用最新的12.2,win10 用了最新的1909都测试过!依旧

网友:
这机器系统没那么麻烦,应该还是硬件问题。这种问题本身就不好解决。还是重点查下动过的地方吧

网友B:
CD3215受热过的都去掉黑胶重新装一遍查一下雷电芯片

网友C:
内存问题,有颗粒坏或者没焊好

网友D:
感觉也是内存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问题,有颗粒坏或者没焊好

恢复了原机8G内存,后发现同样还是蓝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3215受热过的都去掉黑胶重新装一遍查一下雷电芯片

硬盘这边的两个雷电芯片U3100 U3200 都重装过的,其中一个也换了的!测试充电都能正常的!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

网友:
mac扩容内存和固态,是有风险的,看样子你要赔钱了

网友E:
蓝屏acpi   有换硬盘主控好的  有换CPU好的    和内存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acpi   有换硬盘主控好的  有换CPU好的    和内存没啥关系

排除内存,换回原来8G内存一样,硬盘主控也换上了原料板上的,也是依旧蓝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蓝屏acpi   有换硬盘主控好的  有换CPU好的    和内存没啥关系

之前一个进水硬盘坏的,换硬盘的也是acpi蓝屏,和你这一样故障,
硬盘料板是报五国,换几个CPU都一样报五国
怀疑硬盘部分有问题,只能当料板
后来换硬盘用这个硬盘一套搬上去就蓝屏,换回原机主控就好了

网友:
不好修吧,慢慢研究

网友:
好好的苹果本子也敢换板载内存和硬盘,佩服

网友:
D看看吧,报错起码有个方向

网友F:
百分之九十都是你吹爆接口芯片那块问题,还是雷电口电路那块

网友:
如果之前是好的   那就动过那里  从新搞哪里

网友:
也可以D一下 看看自检

网友E:
acpi 是管休眠睡眠的   也可以查一下lid

网友:
度娘了一下  acpi管的挺多的

网友G:
我知道什么问题。。。。硬盘的问题  PCIE-AHCI通道驱动加载切换问题。你安装WIN8 GHO就行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H:
苹果Mac挑内存颗粒的,有些内存虽然能亮机但就是会蓝屏,换不同的内存颗粒

网友:
苹果的太难搞了。。。

网友:
翻车现场 看看吹爆的芯片换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pi 是管休眠睡眠的   也可以查一下lid

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
度娘说的   ACPI的电源管理特性从以前只适用便携式计算机(例如膝上型计算机)到桌上型电脑、工作站和服务器。例如,系统可能会进入极低功率消耗状态。这些就是可利用在多数桌面型电脑上的“睡眠”和“休眠”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Mac挑内存颗粒的,有些内存虽然能亮机但就是会蓝屏,换不同的内存颗粒

原机8G三星内存,我更换的16G也是三星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什么问题。。。。硬盘的问题  PCIE-AHCI通道驱动加载切换问题。你安装WIN8 GHO就行了。

请你怎么安装WIN8,正常用助理安装只支持WHN10,用U盘启动PE同样蓝屏,没办法进PE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一个进水硬盘坏的,换硬盘的也是acpi蓝屏,和你这一样故障,
硬盘料板是报五国,换几个CPU都一样报五 ...

SSD原机主控,料板主控也都换上同样蓝屏,都测试过,512G料板上识别电阻都都改旧依,重点后来恢复原8G+256G 套件后也同样蓝屏!彻底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也是内存上问题

恢复原机8G内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百分之九十都是你吹爆接口芯片那块问题,还是雷电口电路那块

USB-C 管理苾片已重装,充电其它功能都正常!

网友:
会不会BIOS版本不支持你扩容

网友I:
你换回原芯片都蓝我觉得是CPU给你搞虚焊了,加焊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换回原芯片都蓝我觉得是CPU给你搞虚焊了,加焊下吧

CPU离得很远,都做好隔热保护,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网友:
报错起码有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3215受热过的都去掉黑胶重新装一遍查一下雷电芯片

感谢大家,已经修好了,经测试发现另一侧的两个USB-C接口读U盘出盘很慢,读写速度也慢,重点怀疑那天动过的USB-C控制芯片问题,芯片型号是CD3215C00,最后找了一个拆件板把CD3215C00装过来就好了!现在插U盘也秒出,现在已经能正常安装WINI10 与进PE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