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5amb8e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22-01-01):
本机为二修机,上家维修时因操作不当将内存供电芯片脚连锡导致内存供电短路,CPU和南桥烧坏了,上家描述症状是按开关键掉电无hwpg信号,拆了一个坏板的南桥和cpu换上后恢复到无hwpg,测得q7不良导致q5导通导致无hwpg,换掉Q7后掉电修复,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同时换了桥和cpu能修亮有点兴奋,意外发生了,装完机后发现又开不了了,闪灯,不亮,拆完裸板有正常,发现不能上触摸板,测得触摸板3.3v只有1.8v不正常,看图纸测得pq5003未导通,pq6002第二脚为低正常,后换pq6002后修复故障,至此故障全部解决。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PR6018电阻腐蚀导致触摸板不供电,触摸板故障。

网友:
换南桥和cpu,这种维修收多少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