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power2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维修

楼主(2022-01-01):
今天拿到一块b150m-power2主板,故障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测主板1v正常,io vin都正常,0.6v也正常,拆下bios刷了f21d装上开机不掉电,电流1.06 1.07来回跳,测cpu电压0.95,呀开机了,但电流不对,果断插上小喇叭,有报警声,内存没插好!又折腾了会内存过2a屏幕点亮!图纸是参考的b150m-d2v的!

网友:
修台式主板我不会看电流。

网友:
ME供电测了吗

网友:
补充一下还加焊了内存插巢

网友A:
可以分析按一下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析按一下BIOS吗

技嘉网上下载的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B:
那个 电源转换的 那个 在那买的啊  有推荐吗

网友:
这是刷bios好的还是加焊内存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 电源转换的 那个 在那买的啊  有推荐吗

我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我遇到过内存和CPU没装好也这样

网友:
精英板上碰到过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 电源转换的 那个 在那买的啊  有推荐吗

DC-ATX   X宝搜下

网友C:
某宝出品,我这个是低功率的不能带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宝出品,我这个是低功率的不能带显卡

电源几安的,30v5A不能用吧!

网友:
这个就是刷BIOS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几安的,30v5A不能用吧!

可以用的,估计就是满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