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宝石rx5600图纸 和脚位图

楼主(2022-01-01):
求蓝宝石RX5600XT  6G  白金版图纸 和脚位图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蓝宝石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见过蓝宝石的图纸

倍受打击

网友B:
你可以拿出msi看看

网友:
这卡是3.3短路了吧

网友C:
12V短路了,3.3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拿出msi看看

请问哪 V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短路了,3.3没有短路。

这卡跟公版差不多,对比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 msi v381 ver 1.1

网友:
哪里有V星的?

网友:
看消息 看消息 看消息

网友(2022-05-07):
BIOS有没有,我手上有个跑起来只有几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