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装不了系统简单记录下

楼主(2022-01-01):
这段时间碰到3台都是A1706报错的,虽然版号不一样但故障一样,有点多了简单记录一下。 1台(无进水):换U4200 2台(进水):换U4403 3台:(无进水)换T1 大概思路:触摸条 摄像头工作异常装苹果 系统会报错摄像头在屏上,屏坏会导致这个问题,触摸条可以更换,因为是归T1芯片管理,T1及其电源管理芯片异常会导致这种故障。                                                                                                    进水简单哪里进水测量哪里,无进水其实要测得也不多。屏接 口34 36 38  40环境感光与摄像头I2C总线可以打值测量,我的表好像是500多跟420多,供电5V 时钟在U4200上可以测量。其中第2台就是U4403进水异常导致34 36脚阻值差别大,触摸条接口同理,PMU U4200输出各个小电压给U3900,3900灌了一圈黑胶进水不可能进到里面,4200测完就是更换。                                                                                                    运气好如第一台换完就好,运气不好换T1 黑胶有点多芯片上面有焊盘也有,疯抢吹着刮刀轻轻刮干净芯片,这个应该刮锡浆的,但没有合适钢网,时间有限可以用0.2的珠子点上去,这个T1的间距小密度大吧 ,应该是笔记本里间距最小的吧,焊盘会掉一些空点,弄好就直接吹上去,这个T1植球真不合适间距小容沾球。

网友A:
触控条或摄像头坏,能装进去Windows系统吗,只会功能异常?  T1怎么也要一百多,PMU怎么也得80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控条或摄像头坏,能装进去Windows系统吗,只会功能异常?  T1怎么也要一百多,PMU怎么也得80块吧

可以装WINDOWS系统,客户不知道,直接修了没沟通,只是换T1麻烦还有点风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装WINDOWS系统,客户不知道,直接修了没沟通,只是换T1麻烦还有点风险

你们天天搞这个,已经练出来了,风险小。我们很久修不到一台,没备料,成本高的一笔。像这种问题,换了PMU不行,再搞T1的话,200块成本就进去了,风险还大。

摄像头和触控条问题,是不是跟手机一样,不装系统,可以用,只是功能异常,一装就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天天搞这个,已经练出来了,风险小。我们很久修不到一台,没备料,成本高的一笔。像这种问题,换了PMU不行,再搞T1的话,200块成本就进去了,风险还大。

摄像头和触控条问题,是不是跟手机一样,不装系统,可以用,只是功能异常,一装就废?

手机不知道,WINDOWS系统可以装进去,苹果系统装不了,其他没用WINDOWS测,苹果其实老的修的多,新的修的也不多啊,料板也是定的,T2还没换过呢

网友:
高手 这难度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天天搞这个,已经练出来了,风险小。我们很久修不到一台,没备料,成本高的一笔。像这种问题,换了PMU不行,再搞T1的话,200块成本就进去了,风险还大。

摄像头和触控条问题,是不是跟手机一样,不装系统,可以用,只是功能异常,一装就废?

是可以装,但是WIN老是会报错啥的,而且WIN系统下触摸条跟摄像头都用不了

网友:
可以啊,发财了

网友:
跟着大师学习,

网友:
见笑了,互相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A1707不開機,就是U4200旁邊的小電容短路接地了,導致U4200掛點~

网友C:
新款的苹果电脑T2是硬伤,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款的苹果电脑T2是硬伤,太垃圾了

量来量去量到T2坏的头痛,没料版都没修

网友:
难度挺大的。

网友:
新款苹果T2好像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跟着大师学习

网友D(2022-02-27):
我的也是提示“您的Mac需要一个重要软件更新。请连接到网络以安装此更新”,无从下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提示“您的Mac需要一个重要软件更新。请连接到网络以安装此更新”,无从下手呀。

先排除安装问题,再看看主板哪里进水了,进水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安装问题,再看看主板哪里进水了,进水的多

无进水,也排除系统故障。。。

网友E:
A1932一台是进水Tpy-C座子烧了。弄完可以开机了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进恢复联网恢复滚动条走一会就死机。后来就刷了T2刷完T2后,注意是刷完了软件也显示小锁子了可机子屏幕上没反应风扇也一直转。等了十几分钟屏幕上也没反应反而CPU很烫。(没刷T2前开机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 楼主有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1932一台是进水Tpy-C座子烧了。弄完可以开机了但亮了苹果后就出现文件夹了,进恢复联网恢复滚动条走一会就 ...

如果刷完不亮机感觉T2没刷成功,你是按按键刷的吧,实在不行可以在板子短接DFU 节点试下,其他也没什么思路,TPY-C接口烧糊不定烧死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刷完不亮机感觉T2没刷成功,你是按按键刷的吧,实在不行可以在板子短接DFU 节点试下,其他也没什么思 ...

刷完了吧。电流显示已经重启了下,Apple C2软件也显示出一个小锁子的图标

网友:
高手我啥时候才有这种技术

网友:
记录的详细实用

网友(2022-03-29):
这难度不是一般新手能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