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3579短路

楼主(2022-01-01):
dell G3 3579短路,插充电器指示灯直接熄灭,烧鸡找到一颗电容短路,
去掉电容,不短路了,可以触发了,但是还不亮屏,又发现无线网卡烫手。换一片网卡,成功开机

网友:
你这电容最好找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安装上去。

网友:
我一般修板上的所有附件都拆掉的。

网友:
这种就等于送米给你......爽歪歪

网友A:
       我只能说楼主是幸运的,我今天修道一台FX80G 也是不触发,最后查出是CPU上管坏了,忙活了半天 大家都懂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楼主是幸运的,我今天修道一台FX80G 也是不触发,最后查出是CPU上管坏了,忙活了半天 大家 ...

白忙活,故障一样

网友:
坏了这么多呀

网友:
运气好 现在很多机器大短都是CPU供电坏了CPU也带走了

网友:
这一台修过充电芯片mos管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电坏了CPU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