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cnb5l002不开机

楼主(2022-01-01):
现在清掉污渍,待机0.02现在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只能上到0.07这台机比较新,手头又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求助iT5570E-128-CXA 资料或者修过这方面的,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触发之后灯也能自由转换

网友:
查各路供电应该有新收获

网友:
看样子,EC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蓝天板子新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到。各大供电没有短路的话,测测EC发出信号给PCH和PCH回给EC部分的信号。可以试试电池能否充电,可以的话一般EC本体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A:
由于主板腐蚀比较厉害,很多地方3.3V都是断线的。补了四五次,现在结果也是一样。对了,回复上面楼主。接电池充电灯能亮,但是没有显示充电电流。我想应该也充不进电了。

网友:
最后还是换ec有时候无奈,没资料,只能用三把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主板腐蚀比较厉害,很多地方3.3V都是断线的。补了四五次,现在结果也是一样。对了,回复上面楼主。接电 ...

有EC备料就直接换一个试试。没有的话,检查下充电IC电路以及EC去电池和EC去充电IC的两根通讯线。另外要确保电池没有满电。

网友:
没有图纸点住的杂牌机只有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