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一个电容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2-01-01):
本人小白一个,今天拆苹果一体机的时候,被电源板的电容击了一下,这下有教训了,才知道电容还需要放电一说
问一下这里的维修老师傅,下次再遇到电源板上的大电容,第一步,我可不可以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如果没有电压,就可以随便上手摸了
第二步,如果有电压,再研究怎么放电的操作

网友A:
没电压就没问题,放电用烙铁或电吹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电压就没问题,放电用烙铁或电吹风

谢谢
电脑类或者液晶显示器、打印机啥的,电源板一般都是220V转19V 14V 12V这样的居多,要测量上面的电容电压,一般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测量?

网友(点评):
直流电容就用直流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电脑类或者液晶显示器、打印机啥的,电源板一般都是220V转19V 14V 12V这样的居多,要测量上面的电 ...

有时候电源板没有拆下来,暂时还看不到上面电容的型号,但是通过焊点可以判断出电容的大概位置,这时候想先测量它的电压,是不是用直流档的时候会多一些,因为一般电脑产品或者液晶显示器、打印机啥的,电源板上的电容基本都是直流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用普通灯泡焊两个线放电最好了

网友:
如果机器还能触发,拔掉电源线后可以不停按几次开机按键,一般就可以把电源板上的余电放掉。如果担心还有,可以直接用粗一点的镊子直接短接,一点电电弧,不用担心。不要双手操作。

网友:
用烙铁的电源头短接大电解电容 几秒钟就可以放电了

网友:
头铁的可以直接上手   一样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