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 RV415 刷BIOS 不开机

楼主(2022-01-01):
各位大老 我小白一个 今天刷BIOS 不开机. 接下来看我是咋瞎折腾的。我在网上买了个编译器学刷BIOS今天到货 就拿三星笔记本做实验练练手 装好编译器软件 开始找芯片刷机 。芯片识别了 首先我把原来BIOS程序保存一份在桌面 然后将BIOS擦出 现在我不写程序开机看看是什么状无法开机没反应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好吧然后我还是刷回来看看也是无法开机 可能没刷成功在刷 还是一样的效果开机无反应 测量开关电压3.3V对的啊 网上搜索一个在刷 还是一样无反应 我开始冒汗了 真的把板干废了这下彻底凉了。

我又焊下芯片用座子式 这座子不行怎么能都不识别芯片 这编译器不行啊 总是不对 回头等我找卖家麻烦去 。你们看看是我搞坏板的什么地方还说程序没刷对 或者芯片型号没选择对 还是编译器很垃圾 我也感觉编译器不太好用 识别芯片不成功 验证也不成功 你们来说说看

网友A:
如果没搞过,不排除焊接BIOS的过程中损坏别的元件,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变化,或者拿到专业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B:
好像这玩意不行,换编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玩意不行,换编程器试试

求推荐一个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搞过,不排除焊接BIOS的过程中损坏别的元件,接可调电源看电流变化,或者拿到专业的地方看看吧!

电源还在发送途中 等到了看 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C:
换个RT809F    试试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RT809F    试试编程器

我检测出来了是EC问题 PWRBTN 没3.3v EC凉了

网友:
原来机器是什么故障你就直接刷bios?还有这个xtw好像确实有时候识别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用的ezp v2有时候芯片得拆下来

网友:
换ifiⅩ的809H编程器

网友:
什么垃圾编程器,换个809h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