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风枪的问题

楼主(2022-01-01):
请教一下各位:气泵风枪有些是气阀控制风量,有些是气泵调压控制风量,想知道这两者使用体验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都买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吧,但气泵与风扇的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区别吧,但气泵与风扇的有区别

我现在又考虑是买风机的还是气泵的,两者哪个拆焊快一些,使用体验有什么不同啊,没用过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