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工控机改HDMI接口

楼主(2022-01-01):
工控机主板,之前的是lvds+驱动板转街的7寸屏幕,现在屏幕花屏了如图1,图2是驱动板的图。某宝上买了个屏幕换上还是白屏,没得用,是驱动板坏了吗?

刚刚检查主板发现有HDMI的插针,10*2的pin,能否通过这个改装出一个hdmi接口?我只查到一个相似度非常高的主板的hdmi的定义,来个打开帮帮我吧

网友A:
LCDS接口,你可以先接一下这样的屏试试板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S接口,你可以先接一下这样的屏试试板子呀

淘了个屏,显示白屏。。。正在淘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