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改装

楼主(2022-01-01):
工控机主板,之前的是lvds+驱动板转街的7寸屏幕,现在屏幕花屏了如图1,图2是驱动板的图。某宝上买了个屏幕换上还是白屏,没得用,是驱动板坏了吗?

刚刚检查主板发现有HDMI的插针,10*2的pin,能否通过这个改装出一个hdmi接口?我只查到一个相似度非常高的主板的hdmi的定义,来个大佬帮帮我吧

网友A:
接口线序搞清楚接上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线序搞清楚接上应该可以

找了个相似度很高的板的线序,不确定对不对,也不太搞搞。线序不对的话会不会把板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