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V星海王戟H110一体机主板

楼主(2022-01-02):
这是一张V星海王戟一体机的主板,在我这修了有好几天了,都找不到具体的原因。当我想把主板退回给客户的时候,无意的动作却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这张板子客户只是放了一段时间就点不亮了,他自己刷过bios,重点就在这里。客户是拆下来刷好再装上去的,刷完bios后,他只是简单清理了一下,bios附近的一个电阻被焊油覆盖了一点点,我也一直没当回事,到手后也重复了刷BIOS的动作。我都是用线刷,一般不去拆BIOS,

测量了各种电压,复位,时钟,当然一切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跑码,相信大家都怕修这种了,台式机的主板,除了刷bios,修供电,再不跑码,接下来估计大部分人就只能干南桥了。

我是没想着干南桥的,客户肯定也不愿意,我也没那个劲。再继续测了一下CPU到南桥总线,再由南桥到IO的通讯,正常得不得了,几个关键信号也有了。示波器抓取波形,从波形里判断出,主板应该是识别到CPU了,接下来应该是跑内存才对,可是内存供电,及与cpu的通讯都是通的,因为这款是笔记本的DDR4内存,我只在主板上测试到了2.5v和1.2v,所以有可能是这原来,导致我忽略了SMBCLK和SMBDATA。

最后,实在是修不下去了,准备清理一下就给客户发回去了,清理到BIOS附近的时候,就发现一点不对劲,这电阻两脚有点发黑,更换后,终于正常跑了亮机代码,维修结束。

电阻的阻值为1k,上拉SMBDATA_VSB。

网友:
一般我拆BIOS刷好后装回去都 是用海板水做个SPA的。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没图纸真心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就是好,没图纸真心不好修。

钱到位,都好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钱到位,都好办哈

图纸那搞的,我去淘宝买都说没有,论坛也全被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