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卓茂5860老款开机显示com1有问题。求救!!

楼主(2022-01-02):
卓茂5860 08年的机器。开机提示上、下部超温报警。之后提示COM1错误。上下有风出。拆开后测量红线有4.8V白线0.36V换过232转485还是一样。量触摸板到控制器的线是通的。还有不小心把侧面1-9的拨杆给碰到了。现在不知道原来的位置了,通电后控制板上的SF、BF长亮红灯,Rx一闪一闪亮绿灯。求会这维修的提点下,

网友A:
温控模块的编码开关  设置 是和 地址关联的,在梯形图程序里有对应的。

网友:
这个 版本的 5860   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模块的编码开关  设置 是和 地址关联的,在梯形图程序里有对应的。

梯形图在哪里

网友:
梯形图 是PLC 里。就是PLC 的程序  就是图里 西门子那个

网友:
建议联系卓茂官网客服或者淘宝客服,厂家有工程师,上次我的就是远程指导修好的

网友:
正常全部杆是压下,还是建议联系工程师,毕竟还是工程师有图纸。正常工厂一般都有备用图纸,像我厂如果plc不正常,查对应线路就知道拔几杆

网友:
这个出现COM1错误是那些杆拨乱的吗

网友:
现在拨干拨对了,不显示COM1错误了。现在就提示上下部超温。曲线蓝线到了最顶部

网友:
求助了厂家才搞好。这款很老了机器,厂家都不愿指导了。现在是通电上下风扇就转。不知道别的5860也是一样吗?

网友:
过保了,售后就不能技术咨询下吗

网友:
机器现在上下能发热了。曲线也正常了。就是在高级设置了看到第二路的当前温度有3000多度,第二路是哪一路。整定状态里第二项显示断线。这个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