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 911 plus 不加电 不开机 NH50DCMB-0D

楼主(2022-01-02):
雷神 911 plus 不加电 不开机 NH50DCMB-0D

网友:
然后呢?     没啦?

网友:
想表达什么?

网友:
不加电?没有待机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待机呢这个机有个待机芯片的8PIN

网友:
先看那个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应该还是在保的,10代的吧,RTX2060?你这是发个图上来的?

网友:
就这样修机吗

网友:
是知道什么意义

网友:
先简单的来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唉,换电池,估计没电了

网友:
路过学习,积累能量,加油加油

网友:
什么情况?楼主的心思猜不透哦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或许有惊喜

网友(2022-03-24):
被赞那么多,图片看不出什么,现在表达那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