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 MS-17821 VER 2.0主板不过隔离保护的问题

楼主(2022-01-02):
手上有一台V星笔记本,客户反应通电不开机,板号MS-17821 VER2.0 现象是刚刚上电有0.01A待机,大概6秒后电流归零,测量隔离保护MOS管PQ13前端19.5V正常,后端电压从19V慢慢下降,测量PQ13 G极为8V,符合导通条件,这个时候用万用表电压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碰一下PQ13 S极,PQ13就正常导通了,此时待机电流也回来了,触发也正常了。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这个故障是MOS管不良吗,已经订了PQ13在路上,型号为SM4309PSKP,30A的P沟道管

补充内容 (2022-9-24 15:49):
确实是P管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A:
P管还用订?

管不良的情况是有的。

网友B:
查下后极有没有短路 或者看acok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后极有没有短路 或者看acok正常不

PQ14是正常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管还用订?

管不良的情况是有的。

前一段收拾屋子把大部分料板都买了。。
现在手上剩的板没有这种封装的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