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e2036V 出现显示不支持的提示 是不是程序坏?

楼主(2022-01-02):
aoc 2036v 出现显示不支持的提示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找不到这个程序。

网友A:
1600×900的分辨率,如果你用1920X1080,可能就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00×900的分辨率,如果你用1920X1080,可能就不支持,,

用1366*768都提示不支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00×900的分辨率,如果你用1920X1080,可能就不支持,,

细查了一下,原来客户自己换过驱动板。。。换的是24寸的驱动板。。。标准是 1980*1080的。。是20寸的是1600*900的。。像这种情况 怎么修BIOS才能支持啊?找了一个2036的型号的BIOS刷上 开机灰屏。。。。。看来BIOS是不通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细查了一下,原来客户自己换过驱动板。。。换的是24寸的驱动板。。。标准是 1980*1080的。。是20寸的是16 ...

人家换的是通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查了一下,原来客户自己换过驱动板。。。换的是24寸的驱动板。。。标准是 1980*1080的。。是20寸的是16 ...

你看下他换的版号是多少?是通用版就可以找到对应1600-900的分辨率固件重新写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换的是通用板吧

换的是24寸的AOC的板 跟20的板差不多,但一一样。。。我刷了20寸的固件上去 开机显示模模糊糊的。。。

网友:
把现有的驱动板(屏)拍个高清照上来,看能不能找到相对应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