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植锡失败

楼主(2022-01-02):
0.4的球,风枪一吹就会连锡,实在找不到问题,上网来求助,焊盘我到是没用吸锡带拖,用电烙铁拖的,可一吹总有球连一起,很头痛!!求大神指点一二,直风和旋转风枪都试过了,温度开到420,风速很小!!!

网友:
焊油涂多了
用加热台烤的啊
风枪温度调高拿远一点试试

网友:
焊油多了吧

网友:
还是用GBA吧

网友:
带钢网加热呢

网友:
温度420有点低,焊盘不拖锡不行的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你植成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