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个翔升GTX560.进系统花屏

楼主(2022-01-02):
测各路电压都正常,一进系统就花屏,有修过的兄弟说一下故障,有这个显卡的bios吗?发一个刷程序试试。

网友:
用mats扫码一下显存

网友:
显存坏了,也有可能是核心显存通道坏

网友:
这怕不是BIOS哦,

网友A:
核心  基本    不用搞了  显存花屏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  基本    不用搞了  显存花屏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啊

网友:
想先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客户说以前是好用,放了一段时间久坏了。

网友:
便宜卡 直接换一块吧

网友:
先扫一下显存再看,程序还是要走的。

网友:
显存故障了,扫显存

网友:
我觉得是核心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