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暗屏,

楼主(2022-01-02):
同行拿来屏框都摔破了,说是暗屏,一看果然屏幕有字很暗,心想捡钱了,拆屏测vled19v正常,但是vout没有升压.依然19v.测主板disoff#3.3v正常,intpwm3.3v正常,屏这边也正常,换了升压芯片升压38v出来了。可是依然暗屏,就郁闷了,按理说只要升压有三十几伏足够点亮led了,起码背光得亮一下啊,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会影响背光不亮,测vgh14.5v这个电压正常是多少,这个会不会影响背光点亮呢?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A:
vgh14.5低了,正常好像28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14.5低了,正常好像28v左右吧

但是之前修过vgh低好像会白屏无图像  这个是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会修液晶屏的师傅佩服。

网友:
两只都是PNP管,这个电路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的。
看这个管子应该是个老本本,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代替就百度查管子的参数。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A:
VGH正常16-35V,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尝试换LED 灯条,简单的直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正常16-35V,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尝试换LED 灯条,简单的直接换屏

笔记本屏太薄了  Led灯条没换过  拆都不知道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正常16-35V,如果电压正常,可以尝试换LED 灯条,简单的直接换屏

把vgh弄出来了  还是不行  换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