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卡最后一颗显存通道报错5555555的问题

楼主(2022-01-03):
之前修一张7850可以亮机,最后一颗显存报错5555555,检查无掉件,重植更换都不行,一筹莫展,就扔一边了,今天又修一个2G的7850,不亮机卡B2,集显扫描发现最后四科显存全部55555555然后检查发现背部有掉件,掉件时间长了猛一下还看不出来,全部补齐后依然不亮机,再次扫描为最后一颗显存报错5555555,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7000系列 200系列 300系列 报错 大都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核心数据线地址线都有可能报错,7850直接重值核心

网友A:
会不会还有掉件没查出来,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还有掉件没查出来,再仔细看看

不会,因为仔细查了,并且是好几张板子都同样

网友:
供电没问题,显存干了还不好,只有干核心啊

网友:
供电没问题,外围没问题,显存又重植过了,那不是核心虚焊还能是啥,PCB断线也有可能,不过概率比核心的问题小多了

网友:
没问问同行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板子断线了。

网友:
重植核心试试

网友:
这种卡核心很容易虚寒的 直接搞

网友:
的确不好弄,做不想做的就是核心重植。主要是没有BGA

网友:
干核心,支持干核心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张加焊好了

网友:
拆A1,拆D1,分别量地址线二级体值,对比。应该核心

网友(2022-02-04):
测测数据线 看看断线没有

网友:
颗粒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