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主板PU3801和PU4001烧坏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2-01-03):
Pc4001电容短路,B490主板PU3801和PU4001烧坏,两只都是4407A GA2N2N,不知道哪只是P管,哪只是N管,用什么代替

网友:
两个都 是PNP  可以用4409A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 是PNP沟道  可以用4409A代替

你咋不说两个都是ABCDOPO沟道的MOS管

网友:
我的也是B490主板,也是Pc4001电容短路,看到坛子的帖子,说是PU1308和PU4001是P十NmoS搭配,莫非是主板不同?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师父骂的少

网友:
管子还没分清,先不要动手修呀,,先学习吧,,不然这板子性命不保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师父骂的少

哈哈   以前老被骂

网友C:
没有必须那么刻薄,照片拍得很清楚,而且是放大,两个一模一样,谁分不清,说话先动动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须那么刻薄,照片拍得很清楚,而且是放大,两个一模一样,谁分不清,说话先动动脑子。

谦虚点,别人会告诉你.查图纸或看下周边管有一样的话就测试下使知了

网友:
1.型号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沟道
2这机器有图纸的 你可以查看下
3 一般维修中这两个管同时坏的不多。
4. 4407  P沟道管 ,代换有很多 。

网友:
第一次发了一个求助帖子,没有想到没得到答案却被人骂,看了一下骂人的人帖子,大都也是求助帖子,也不是什么大神,如果是大神也不会是这个德性。
还是自己找到答案:原来联想笔记本b490主板有两种:一是我这种带独立显卡的,电源20v、4.5A的,芯片组h77,PU3801和PU4001的mos管是一样,都是4407A ga2n2n;二是不带独立显卡的,电源20v、3.5A的,芯片组h70,PU3801和PU4001是用的p+nmos配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