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电源EM11Z

楼主(2022-01-03):
一长城电源,辅助电源管理IC为EM311Z,这个电源现在是绿黑5v有,不启动,查此IC,5678脚 295v,一二脚电压为10V,达不到启动电压,查2脚的电容,二极管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二脚达不到启动电压.请各位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绿黑有5v你管待机干嘛,查开机电路啊,方向都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黑有5v你管待机干嘛,查开机电路啊,方向都搞错了

谢谢zengchao回复,已经搞定了,有一稳压管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