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请教各位大神,LG42寸彩电42LB7RF开机困难,亮屏后无规律花屏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01-03):
故障现象为冷机通电时候指示灯红、绿同时亮,要通电一段时间断电如果指示灯闪一下熄灭后亮红灯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正常,无规律花屏,花屏后关机再开就恢复了。感觉是那个原件热稳定性不好了,板子拆开看不出那个原件外观有问题

网友:
术业有专攻  人人都能看病还要什么医生呢?老司机都知道咋回事

网友A:
换板试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试试,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多谢指点,昨天才放假在家再次拆开拿着烙铁挨个检查怀疑出问题的地方,发现加热一个470uF贴片电容后开机能正常了,就把板子上所有的470u电容都拆了下来用电容表测了一下,最开始那个电容只有100多uf了拆下的11个电容有4个都电容降低到300u左右,于是全给换成了1000u/35V的直插。还顺手把一个330u和一个220u的换成470u/35V的,从下午3点多折腾到6,7点。吃完开着壳反复开关点亮了没问题,晚上临睡觉把壳装好看了会辽宁春晚,那开机满屏竖线的问题没再出现。这货的板子是多层板,板子基材不咋地,开始拆的两三个电容焊盘都飞了,有一个电容挨接插件太近没法拆,万用表跑了下线路直接给多并了一个1000u电容上去。

网友:
PS,把找到的这个型号电视维修手册发上来了,免得自诩为是专业人士的夏bb

LG 42LB7RF液晶.pdf

LG 42LB7RF电视维修手册

网友:
BGA一下主芯片试一试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LG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的话最好换芯片不然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的话最好换芯片不然会返修

hi,新年好!我先开始也怀疑是BGA有问题了,但我这个电视是温度低的时候就出花屏和难开机问题,所以我优先检查看是那里稳定不好,拿烙铁烤BGA花屏,难开机问题基本没变化,然后烤电容的时候就能解决开机困难问题,现在换了所有的470u和330u,220u电容没再出现故障了。

网友(2022-02-02):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的话最好换芯片不然会返修

大神说的对,昨晚上电视又开始花屏了,应该是BGA虚焊了,家里没有加热平台,等开工了拿公司去重做一下BGA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