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50灵动鲨2GD5没有核心电压

楼主(2022-01-03):
七彩虹gtx1050灵动鲨2GD5没有核心电压,UP9509P的3脚没有开启电压,请问这个开启电压是哪里转换过来的? 没有图纸,万用表扫描了一下扫不到

网友:
检查电压 Q21 G 必须有电压 D 没有 12v

网友:
这种卡有通病

网友:
Q21接Q605接Q604,什么通病?

网友:
核心电压出来了,Q21 D连接哪里还是找不到

网友:
挺好啊啊啊

网友:
没EN要跑线路,强开有风险

网友:
开启电压,3.3v。有图纸看看图纸

网友:
Q604上拉电阻变大了

网友:
七彩的显卡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参考我的帖子  自己用通用1050TI  跑下线就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