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403na 不通电

楼主(2022-01-03):
此电脑插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重刷bios就可以了,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电源充电器一直插着,过一段时间就开不开机了,再开又会不通电,重新刷bios就又能通电开机,bios颗粒也换了,拆下的bios读出来比对里面资料破坏了。求大神指教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检查RTC电路 3V纽扣电池 双向二极管 电阻 电容

网友B:
我也遇到了  最后换主板了  尴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RTC电路 3V纽扣电池 双向二极管 电阻 电容

这个主板不带RTC电池的,开始怀疑供电电池问题,拔了bios还是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  最后换主板了  尴尬

我也搞了几天了,外围线路不知能不能让BIOS写保护

网友:
把3脚 4脚连起来试试

网友D:
会不会那里虚焊了,你焊BIOS芯片时加热那里好了,凉了之后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那里虚焊了,你焊BIOS芯片时加热那里好了,凉了之后又不行了。

谢谢你的回复,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不带RTC电池的,开始怀疑供电电池问题,拔了bios还是会坏。

不带RTC电池,就是主电池通过电路产生的,看主电池是不是缺电,找图纸,查RTC供电。

网友E:
这个BIOS是1.8V的吧,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支持1.8V的BIOS芯片吗? 老版的RT809F要用转接座。如果设备没问题,换EC。这玩意跟RTC没关系,虽然RTC电池也叫BIOS电池,但是它跟BIOS供电或者数据的损坏没什么关系

网友:
关注帮顶,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貌似论坛翻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BIOS是1.8V的吧,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支持1.8V的BIOS芯片吗? 老版的RT809F要用转接座。如果设备没问题 ...

我也觉得奇怪,RTC的电池应该叫CMOS电池更合理吧,BIOS的ROM通常在EC下面,RTC连接到桥上,BIOS和RTC电池应该没什么关系,为啥BIOS程序坏了,许多人都教别人换CMOS电池呢?求教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BIOS是1.8V的吧,你用的什么编程器,支持1.8V的BIOS芯片吗? 老版的RT809F要用转接座。如果设备没问题,换EC。这玩意跟RTC没关系,虽然RTC电池也叫BIOS电池,但是它跟BIOS供电或者数据的损坏没什么关系

是的用的1.8V转接座,EC还没动过,之前bios刷过后系统下在线升级过最新版bios,后来还是会不通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RTC的电池应该叫CMOS电池更合理吧,BIOS的ROM通常在EC下面,RTC连接到桥上,BIOS和RTC电池 ...

因为大家管BIOS设置(时间,启动项一类的)和BIOS程序甚至BIOS芯片都叫BIOS,RTC电路影响的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大家管BIOS设置(时间,启动项一类的)和BIOS程序甚至BIOS芯片都叫BIOS,RTC电路影响的是BIOS设置问 ...

感谢指教,RTC和BIOS都不在一起,电路没有什么联系,怎么会影响BIOS设置呢?是指RTC不正常,就不能正常开机,也就进不了BIOS设置,如果是指这个,到能讲的通。

网友:
我有台三星的本 也是刷BIOS不开机了 就一直放着

网友:
我前两天也遇到这台相同故障现象,刷了两次bios都不行,3/5v都有,换了ec都不行,最后发现cpu上面小电容都短路了

网友:
焊cpu包好

网友:
别犹豫干cpu

网友:
简陋的主板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