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J5CNXX神舟机器通病之换桥修复

楼主(2022-01-03):
店里同事接 的机器,拿来说是上电0.400掉电,刷了BIOS不顶用 ,还是掉电 ,到咱手上逛了下论坛说是通病 ,桥的问题 ,根据时序查了下,不出VCCIO ,用示波器测试SLP_S4有正常置高  桥SLP_S3没有发出,自己实测了  买桥呗  ,听老板的在琴川日月天猫店买了195到付的全新桥装上,还是0.4掉电  ,焊功肯定没问题 ,论坛上也有人说换过一样的两都是坏的 ,换上全新的就好了,这就买的全新的还是坏的,又在船长推荐的“朝城本本”订了165的工厂版回来焊上,打值正常以后上电,电流正常越过0.4,三次重启以后亮机 ,原机BIOS的ME自己已经改过了,所以亮机不存在慢的问题,推荐大家买桥去朝城本本去买,毕竟有大佬推荐过的

改过ME的

网友A:
刚看到楼主来过, 这个机器量还是很大的, 麻烦上下显卡型号和CPu型号 和板号 版本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楼主来过, 这个机器量还是很大的, 麻烦上下显卡型号和CPu型号 和板号 版本图片

都催好多次了,装好已经拿走了

网友:
某保卖家卖芯片杀新手不是秘密了。要找包上的。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出S3遇到2次了。翻翻记录有师傅说加焊就好了,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出S3遇到2次了。翻翻记录有师傅说加焊就好了,我没试过。

我加焊过   老板也挺谨慎的  不行才买的桥

网友C:
名叫“朝城本本”的有2个 具体是那个??或者都是推荐的么?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名叫“朝城本本”的有2个 具体是那个??或者都是推荐的么?求答案

朝城电子本本芯片部

网友(2022-07-28):
朝城的一样的假货,以前在哪儿拿过,后来直接把他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