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03U HDMI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

楼主(2022-01-03):
ASUS UX303U HDMI外接显示器没有反应 当插入HDMI线后,测第18脚有5V电压 不插入HDMI线没有电压,18脚经过一个三脚MOSC管,变成3V,后面就不知道到什么去了,没有图纸不好修呀,求大师图纸

网友:
戴尔N5010独显改集显,集显,VGA都改好了,HDMI芯片加了,对着图纸,能找到的该改的地方都改了,插上HDMI还是没任何反应,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