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LV6MB6F0暗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22-01-03):
DA0LV6MB6F0暗屏无背光维修  E42-80
首先感谢场外指导+技术支持   47期罗华贤师兄
故障 开机暗屏  有画面  先易后难 换屏  故障一样  拆机查线路
cn7屏幕接口      lcdvcc  3.3v正常 15脚VADJ_PWM背光调节供电正常  1脚2脚GFX_PWR_SRC  19v供电正常 16脚DISPON供电0.22v不正常
问题来了16脚DISPON供电0.22v不正常
PCH_LVDS_BLON-----------DISPON
桥发出信号给屏幕开启没有电压

解决方法  屏幕接口15脚16脚连起来给16脚3.3v  亮机

网友:
怎么确定是PCH出问题拉低了ON信号呢?拆R75试了吗

网友:
图纸在手  维修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