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用助!Y7000公共点短路维修后 正常使用几分种后CPU供电管坏了一个

楼主(2022-01-03):
Y7000公共点短路,NM-B961 板号,开始没有找到电路图点位图,断开2个跳线点后,最后确认短路在CPU核心供电这块,CPU 核心供电对地值为001,理论应该正常,但由于没图,烧机也没太摸出来,就把图片2个上管,2个复合管都拆了,也没有找出来,后面找到NM-B701也是Y7000的图片,对了一下,好像都一样,然后就烧机,烧出来了,一个电容短路,拆了,没装,通电开机正常,全部装好后,正常使用进系统,用了不到10分钟,突然断了,再接电源又是大短,拆出来 再测,1个CPU复合管短了。。淘宝上买了一样的回来,装好后,接电源自动上电,电源灯 闪,不显示,电流最高1.3-1.4左右,最后停在1.2几左右,开关能够正常开关机,风扇转了停,CPU热了又转,,供电基本正常,就集显供没出,这个应该也是正常吧,不知道搞哪里了?

网友:
怀疑CPU有可能坏了。但联想板子一般保护做得好,应该没烧吧。。新手。。怎样确定可能坏了CPU

网友:
很有可能cpu挂了。

网友A:
如果 CPU 供电短路  那么。。。。。。CPU 机率高,你用示波器打你拆的电容  看看波形是不是直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CPU 供电短路  那么。。。。。。CPU 机率高,你用示波器打你拆的电容  看看波形是不是直波

电容都拆了。?直波是什么意思??

网友B:
Cpu电感后端如此波形正常不?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电感后端如此波形正常不?

不正常,纹波如此高,难怪烧cpu

网友:
十有八九U挂了

网友:
不太乐观,CPU要不保

网友:
刚遇到和您这个一样的正在赌一下CPU供电也是短路了

网友:
电源保护了吧,看波型

网友:
只要烧的那个供电管电压出来了就是CPU坏了!修了好几台了!都是换CPU好的

网友:
就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纹波如此高,难怪烧cpu

最高估计1.5V了。。。万用表测0.9V,,这个不正常?

网友:
这个情况,cpu必须挂

网友D:
VCCCPUCORE供电坏了,电源带OCP功能的,CPU没有坏机会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CCCPUCORE供电坏了,电源带OCP功能的,CPU没有坏机会高点

Ocp功能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p功能是什么功能?

过流保护

网友:
CPU凉凉了

网友:
碰过华硕飞行保垒,插可调电源大短,拉低电压5a大电流,cpu上管短了cpu是挂了,这y7000可调电源是0.005和0.000反复变化,证明主板电源保护隔离这块应该保护了,这样也发cpu吗?

网友:
核显挂了,

网友E:
核显组织一般5到10欧,没见过1欧的,你这个很奇特还能亮,亮不过3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显组织一般5到10欧,没见过1欧的,你这个很奇特还能亮,亮不过3秒哈哈

额看错了,是核心供电,1欧就差不多

网友:
你的波 看着不对啊

网友:
可能cpu挂了

网友F:
拆下来的管子没有焊好,后来CPU没了。发财电容给搞成没钱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来的管子没有焊好,后来CPU没了。发财电容给搞成没钱挣

我就说嘛怎么电容短路了会烧到管子,原来动过管子,那cpu肯定挂壁了

网友:
华硕很多也是  CPU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