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烧机电源

楼主(2022-01-03):
关于烧机电源,我家里这台用的是优利德的 30V  5A 可调,今天修一台Y7000短路烧机  发现用 1V 5A  3V 5A  19V 5A 烧机时,实际电压低于可调电源显示电压,如我调到19V 5A时,可调显示电压为1.2V  5A 实际测量电压只有 0 .85V  5A 电流是不是有5A也不知道,,所以烧机摸半天也没摸出来,后面还是找到点位图,一个个摸才找到一个电容坏了。。 电流我还是调的5A,要是调小一点估计实际电压会更低,,,所以说是不是应该换个好点源,还是专门搞个烧机电源!我看淘宝上有卖!

网友:
短路了,大电流,电压当然被拉低了。

网友:
恒流了,电流达到了电流设定值。

网友:
大短拖低电压了

网友:
最啊。恒流了。。所以电压低。。烧不太出来,是不是应该用个更好的可调电源会好些,。或者是专用烧机电源

网友(点评):
从烧机线本身和连接方式上下功夫

网友:
或者说是搞个10A的可调电源烧会好些。。。

网友:
最好能稳定控制电流的电源就可有了。烧鸡无论烧哪里,先从1V电压烧。电流逐渐调大。再上调电压,一般不要超过3V。

网友:
用电流大点的,可能会发现发热

网友:
短路了,电压拉低,电流打表,电阻近0。

网友A:
我觉得你没掌握烧鸡的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没掌握烧鸡的精髓

新手,烧的机会不多,,,

网友:
新手就不要去用更大的电流去烧机。要不然板子都会烧坏。

网友:
你没考虑电源输出线的电阻与接触电阻吧。如果线电阻+接触电阻比较大,甚至比短路阻值还大,那线都烫了短路的地方还没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