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ZAWMB8E0 Quanta ZAW r1A PDF

楼主(2022-01-03):
DA0ZAWMB8E0  Quanta ZAW r1A PDF

DA0ZAWMB8E0 Quanta ZAW r1A PDF.rar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10代的吧,修到台ZAW的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个10代的吧,修到台ZAW的不过保护隔离

啥问题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问题不过隔离保护?

宏碁小接口的要用原装的适配器头才拉低ADP_ID 。使充电芯片6脚分压正常

网友(2022-02-22):
         刚好用到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