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拯救者R7000 Y7000等用维修电源电源头无法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2-01-04):
         最近维修联想拯救者系列机器使用可调电源无法触发的问题接电池才可以二次触发使用要么使用原装电源 现实中维修应急使用不便。 发现我们网上买的方形电源头切开发现里面有个下拉电阻测量电阻550Ω左右对应应该是90w通电测试主板中间脚电压在1.5v左右 导致主板无法识正确的功率,把下拉电阻换成1.5kΩ或者4.7kΩ左右测试主板中间脚电压在2.5v左右,测试可以正确识别触发正常。理论应该是加大下拉电阻就可以识别到电源头,不过充电的话估计带不起来游戏本充电电流都是在6-8a左右不过单板触发看电流还是可以的。
     现在把改装的图片给大家给需要的同行改装

最后使用AB胶固定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会员538376300鑫豆2025-11-24 18:07
 会员1147237300鑫豆2025-11-2 20:53
 会员6476300鑫豆2025-10-6 23:46
 会员1493075300鑫豆2025-10-5 09:40
 会员830283300鑫豆2025-8-9 22:21

网友A:
如果只是维修主板可以在主板上想办法直接触发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维修主板可以在主板上想办法直接触发就行了

EC有检测脚 识别不到不触发 隔离电路不过 等你遇到了就明白啦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大佬

网友:
有些图纸有标注这个识别脚电压对应的功率,直接弄成230W的,应该就全兼容了

网友C:
用一个原装大概率适配器电源线连接到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惠普有款机器,接可调电源也需要在中间的检测针上
加个电阻识别

网友:
改装大佬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中间针这个设计让许多人头晕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适配器电源线连接到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原装适配器170w,电阻1.9k,230w电阻6.4k,135w电阻1k

网友(点评):
直接按这个改成230W应该就全通用了,这个太强了,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适配器170w,电阻1.9k,230w电阻6.4k,135w电阻1k

这个就比较直观了 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原装大概率适配器电源线连接到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电源线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说改装下电源头相对来说方便些

网友:
比较直观了 强!

网友:
给有心的楼主加分

网友:
学习了,改装技术强

网友:
暴力改头,一直想搞个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有检测脚 识别不到不触发 隔离电路不过 等你遇到了就明白啦

层主的意思是ec 有检测脚,把这个检测脚动一下手脚,让它始终检测到信号,就行了

网友:
我都收购的客户换电源,直接把他的线减掉,装在了我的可调上了,HP游戏本也是,直接找个200W左右的减掉就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我也碰到过,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原装大概率适配器电源线连接到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L老铁还有没大功率线 求购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原装大概率适配器电源线连接到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老铁还有大功率电源线没求购

网友:
适配率功率检测。

网友:
潮湿的地位吧 ,塑料打孔透气。之前联想一体机全新机器遇见很多这样的起雾

网友:
直接改成230得能全兼容吧

网友:
真是人才啊,学习到了

网友:
很好的 办法 。 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可以

网友:
这也能改装,真是牛人

网友:
维修逼的师傅们的水不提高不成呀

网友:
这个是要赞,有心去弄这个

网友:
         最近维修联想拯救者系列机器使用可调电源无法触发的问题接电池才可以二次触发使用要么使用原装电源 现实中维修应急使用不便。 发现我们网上买的方形电源头切开发现里面有个下拉电阻测量电阻550Ω左右对应应该是90w通电测试主板中间脚电压在1.5v左右 导致主板无法识正确的功率,把下拉电阻换成1.5kΩ或者4.7kΩ左右测试主板中间脚电压在2.5v左右,测试可以正确识别触发正常。理论应该是加大下拉电阻就可以识别到电源头,不过充电的话估计带不起来游戏本充电电流都是在6-8a左右不过单板触发看电流还是可以的。
     现在把改装的图片给大家给需要的同行改装

最后使用AB胶固定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会员830283300鑫豆2025-8-9 22:21
 会员1009552300鑫豆2025-8-3 16:53
 会员814828300鑫豆2025-7-27 19:15
 会员538674300鑫豆2025-6-27 19:21
 会员950561300鑫豆2025-6-21 15:59

网友:
换了个板子,6,15A 直接没反应

网友:
这操作太佩服了

网友:
请问下只有下拉,没有上拉吗?

网友:
这个不错,一直被这个困扰

网友:
每次修游戏本都很郁闷,电源不能用可调

网友:
我要要改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原装大概率适配器电源线连接到直流电源就可以了

试过有些可以,有些也一样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想买一条像Hp有改好的专用线,网上没有联想的卖。

老哥,HP的线淘宝有卖的吗?有的话麻烦推个链接,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哥,HP的线淘宝有卖的吗?有的话麻烦推个链接,感谢

网上小郭本本小张本本都有卖,他们好像同一家的。

网友:
这个很实用  谢谢lz分享

网友:
这个思路真的非常好  值得学习

网友(2022-02-06):
我遇到可多了,充电灯亮,就是不识别充电,使用机器自带的就可以,这回学习了,可以那个适配器需要锯开才能换电阻??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找了一个报废的230W原装电源,线剪下来接到可调电源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经验了

网友:
那不就是调试表问题啊

网友:
7000是个神机了

网友:
要支持一下,这个维修给力

网友(2022-03-12):
来自: 中国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2022-05-06):
还是有很多机器不能用的,比如新款的y7000.

网友(2022-10-13):
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2023-02-09):
我把维修电源的方口转换头里面电阻换成贴片的572,5.7K也能充电了。

网友:
你这个太麻烦了 直接买个转接盒子 切换戴尔HP都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

网友(2023-03-12):
实测230w原装电源是4.7K下拉电阻

网友(2025-10-01):
想全兼容,在线上改个可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