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ad 4 屏幕背光问题

楼主(2022-01-04):
屏幕左右全部无背光  发现其中一路背光电路烧碳化了。电感都烧黄了。

拆下后测量二极管输出端对地有1k的电阻

换上一个全新的二极管和电感,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发现正向测量是和下面一组背光的二极管的值是一样的在180的样子,红黑表笔交换位置反向测量,如下图就是反向测量的值有980的值(二极管档位),测量另外一组背光电路反向测量就是无穷大。上电卡在了0.22A,拆掉新安装的二极管和电感能开机,就是屏幕灯不亮

换的丝印 V3 二极管和ipadmini 背光 小电感4r7

大神门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不会是u8100挂掉了吧。
电感来的电压都是正确的是电池电压

顺便分享一下 Ipad4 的图纸
https://wwn.lanzoul.com/iPeEey1xl3c
密码:abo0

网友A:
拆了看看开机不?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看开机不?

拆掉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B:
电感来的电压都是正确的是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来的电压都是正确的是电池电压

是的都是电池正确电压

网友:
可能有短路 烧成这样

网友:
这个看着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屏短路造成的

网友:
是电感旁边两个电容短路了烧了二极管,等配件到了换掉试试

网友C:
电容引起的话 灯控 电感 二极管都要换 缺一不可

网友D:
一定旁边电容有问题了才会烧升压管

网友:
感谢你发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引起的话 灯控 电感 二极管都要换 缺一不可

换了二极管电感电压有3.74v开机还是没有升压!!!!屏幕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旁边电容有问题了才会烧升压管

换了二极管电感电压有3.74v开机还是没有升压!!!!屏幕换了一个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