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660ti显存供电芯片料号求助

楼主(2022-01-04):
左边这颗U13,应该和U15是同一个料,给显存供电的。看丝印像是GS9215?但搜出来GS9215是40-TQFN 5x5封装的,这颗料明显是23-QFN封装。

如果找不到这颗料可能也可以用Alpha&Omega的同封装的buck converter改一改外围分立元件来替代。

Dell就是丐,这卡都1660ti了,散热器连显存都不覆盖的。

网友:
你连 板号 机器型号 都不提供   神仙也救不了你啊  这脑子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机器型号 都不提供耶稣都救不了你,我说的

网友:
这个麻烦了

网友:
先看看板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A:
烧毁的是1v供电芯片,旁边的是1.8v供电芯片。同一个型号GS9216,量下1v短路没有,剩下的就祈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毁的是1v供电芯片,旁边的是1.8v供电芯片。同一个型号GS9216,量下1v短路没有,剩下的就祈祷吧……

谢谢你 我也查到觉得是GS9216

图灵卡用来出PEX_VDD给核心和Vpp给显存的

网友:
量下值,嗷嗷叫就抬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