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进PE蓝屏 已解决

楼主(2022-01-04):
机器配置:I5-4200H的处理器,板载4G内存,GTX950M的显卡。板号FX550JX REV2.1
故障是进系统蓝屏死机,进PE也蓝屏。刷过BIOS,屏蔽过内存,裸板点过故障都一样。

不过进PE蓝屏时仔细看会出现不均匀的黑白小点,逛了一圈论坛发现很多这种故障,但都没试过CPU。

刚好手里有个料板不过U是I7的,问题不大。直接拆掉植珠换上,问题解决!

FX50JX REV2.1原机备份

网友A:
有用吗,我上次试过没有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吗,我上次试过没有用哦。

看情况,我这个蓝屏时屏幕会出现斑点,虽然不明显但是仔细看能看到。排除内存,基本就是CPU的事儿啦。料板多,我换了两次成功的。

网友:
大师级别的楼主,换CPU跟玩儿似的,赞

网友B:
大神知道编程器备份的bios如何软刷吗

网友C:
楼主历害,换cpu我会但从来不敢,失败了成本高,成功了赚的也不多

网友D:
我遇到过 就是内存上的毛病 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历害,换cpu我会但从来不敢,失败了成本高,成功了赚的也不多

嗯,有料板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 就是内存上的毛病 换内存

蓝屏一般就这些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历害,换cpu我会但从来不敢,失败了成本高,成功了赚的也不多

差不多吧,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知道编程器备份的bios如何软刷吗

好像不能软刷啊,文件不一样。软刷官网下载就行,前提得显示的

网友E:
楼主接的是4代U的机器,我这两天连续接修2台6代U的机器,商务本,桥 U一体的,都是桥片挂掉,3.3VS阻值1欧,加3.3V后桥片巨热,换板换U抖成本高,客户不修了,白白的搭上时间,现在的本 英特尔搞的这个连体婴儿是要把客户搞死的节奏,也不给维修的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接的是4代U的机器,我这两天连续接修2台6代U的机器,商务本,桥 U一体的,都是桥片挂掉,3.3VS阻值1欧, ...

确实,集成的只要烧3V,CPU的南桥部分百分之九十会烧。

网友:
成本有点高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蓝屏死机 重启都是南桥引起的,楼主这个是标压的U ,南桥和北桥二合一的桥是单独的,楼主没有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G:
什么进系统蓝屏卡死啊排除了内存硬盘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就是不肯面对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蓝屏死机 重启都是南桥引起的,楼主这个是标压的U ,南桥和北桥二合一的桥是单独的,楼主没有怀疑 ...

南桥处理器分开的,蓝屏时屏幕有不明显的黑白点,直接怀疑CPU的集显出问题啦

网友H:
台式机遇到过进系统,PE无规则的斑点,最后更换CPU解决,应该是核显问题。

网友:
经验重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进系统蓝屏卡死啊排除了内存硬盘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就是不肯面对现实

嗯嗯。毕竟风险和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式机遇到过进系统,PE无规则的斑点,最后更换CPU解决,应该是核显问题。

对。那个点不注意特别容易忽视

网友I:
反正系统蓝屏进PE蓝屏,看到就基本判断CPU了。也是奇怪了,供电烧了可以理解。CPU还这么多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反正系统蓝屏进PE蓝屏,看到就基本判断CPU了。也是奇怪了,供电烧了可以理解。CPU还这么多毛病。

估计是内部集显不行了

网友:
这机器cpu是通病

网友J:
也怪了 还就这个型号的这个cpu出问题 这颗cpu在别的板子上坏的还真不多

网友K:
有用吗,我上次试过没有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用吗,我上次试过没有用哦

看情况,你蓝屏时屏幕会出现不规则小点不

网友:
很好的 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怪了 还就这个型号的这个cpu出问题 这颗cpu在别的板子上坏的还真不多

嗯,设计原因可能

网友:
都是桥片挂掉

网友L:
也遇到一个进PE蓝屏的,每次进PE蓝屏代码都不一样.并且无图无点.也是换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遇到一个进PE蓝屏的,每次进PE蓝屏代码都不一样.并且无图无点.也是换CPU好的

嗯。cpu集显出问题了估计

网友K:
大神知道编程器备份的bios如何软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知道编程器备份的bios如何软刷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
CPU不好搞,你说的和吃饭一样

网友:
是大佬没跑了 夸夸

网友M:
CPU植株是有钢网吗?还是慢慢摆?😂

网友N:
不是  我寻思这种标压不是随便焊吗 前提是u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植株是有钢网吗?还是慢慢摆?😂

钢网,慢慢摆的年代过去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不是  我寻思这种标压不是随便焊吗 前提是u是好的

嗯。主要一般都不爱担这个风险。毕竟能亮机的机器

网友:
这种机器CPU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O:
嗯。主要一般都不爱担这个风险。毕竟能亮机的机器

实在不行 原来那个植球重焊回去就是了 风险不大 因特尔的标压还是很耐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嗯。主要一般都不爱担这个风险。毕竟能亮机的机器

这种一般都是本身核显问题

网友:
这板基本CPU坏的多

网友:
不错,这样反正也能给客户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