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pro A1706 充电芯片u7000

楼主(2022-01-04):
A1706 不升压 装电池能开机不能升压充电,测得充电芯片U7000关联的mos管Q7030 Q7040周边电压如下图 请前辈们看看这个情况是u7000损坏吗 还有原机充电芯片U7000型号9239hi 替换9239C0能通用吗。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机子故障 装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不能充电,4个type-c芯片输出的3.3v 1.1v 1.8V都正常cd3215 cc1 cc2阻值也正常,充电芯片U7000(9239hi)供电正常,pm_en_p3v3__g3h输出有5V 判断为9239hi故障于是买配件换上 买的9239C0芯片卖家说一样的 换上还是不升压,现在仍然不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可以买两个芯片,一个一个的换着试,也没有好办法

网友B:
怎么看不清楚啊

网友C: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不清楚啊

已补发清晰图片 四个cd3215。u3100和ub300 充电20V通路上电容阻值140欧 其他两个芯片阻值18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看不清楚啊

已补发清晰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机子故障 装电池能正常开机使用 不能充电,4个type-c芯片输出的3.3v 1.1v 1.8V都正常cd3215 cc1 cc2阻值也正常,充电芯片U7000(9239hi)供电正常,pm_en_p3v3__g3h输出有5V 判断为9239hi故障于是买配件换上 买的9239C0芯片卖家说一样的 换上还是不升压,现在仍然不确定故障所在

换了芯片后pm_en_P3V3_G3H输出3.3V正常了么?可以试着换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芯片后pm_en_P3V3_G3H输出3.3V正常了么?可以试着换EC看看。

仍然是5v 不知道9239hi和9239C0是不是通用

网友:
能出3.3就该去查cd3215

网友:
用原型号

网友:
苹果的一般只能用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