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106-100 内核重启、延长线故障

楼主(2022-01-04):
此卡、 电压正常、  挖矿 一直内核重启!

驱动正常, 扫描显存OK, 加焊核心也一样、

求大神解决一下 !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跑了mods没有。 有没报错

网友:
有些显存坏了也或掉点扫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内核重启的一般都是显存问题,直接扫扫不出问题的,需要超频扫的。请教下楼主:mats测试P106、P104这种没有显示接口的N卡到底是要怎么测试,很多说367就能测试,我测试过367和400都抓取不到显卡,是不是需要特殊的版本,或者特殊的命令?先谢谢了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A:
跑了mods没有。 有没报错

请教楼主   怎么测试

网友:
mats 估计 跑不出问题 mods 超了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