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113w lbp113w 打印复印都是一半 还报纸张错误维修

楼主(2022-01-04):
佳能113w打印内容只出一半 还提示尺寸错误 偶尔会好 底部两个传感器是尺寸传感器和有无纸传感器 把摆臂用打火机烫往外一些就可以了 注意不要烫弯太多出来太多会导致检测不到无纸状态干搓报卡纸 再放纸放不进去 托纸盘一直抬起不归位 无纸状态是两个传感器都在槽里 半张尺寸是一个传感器在槽里 检测a4是两个传感器都不在槽里

网友:
打一半就报错了吧

网友:
纸出来完才报错

网友A(2022-03-09):
这个方法不行啊?

网友A:
我的机器无论是打印还是复印都这样,试过好多办法,都不管用

网友B(2022-06-17):
一般换个传感器就好了,要么处理一下纸盒

网友A(2022-10-07):
引用 网友B:
一般换个传感器就好了,要么处理一下纸盒

纸盒怎么处理,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C(2022-12-23):
没好使反而彻底不好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好使反而彻底不好使了

不可能不好  只是对个人手工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好使反而彻底不好使了

我修的不下十台

网友C:
我知道哪里的问题 每台机器故障点都不一样的 我这个已经弄好了 用你的方法彻底不好使了我 自己之前都处理好了的就是尝试下你的方法解决不适用我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哪里的问题 每台机器故障点都不一样的 我这个已经弄好了 用你的方法彻底不好使了我 自己之前都处理好了的就是尝试下你的方法解决不适用我这个机器

那是因为修的少   因人而异